有没有可测量-80℃的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05-07-18):
请问大家,有没有可以用到-80℃的温湿度传感器?我有一个客户用于高空大气的温湿度测量,最低温度可达-80℃。我手头的温湿度传感器最低只能测量到-40℃。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WLTD-1CI型露点测控仪,测量值、设定值直观显示,键控式操作,智能化工作,性能可靠,功能齐备,应用范围广泛。温度上下限同步测控,温度上限控制制冷设备,温度下限控制加热设备,同时并可对温度上下限,进行启动回滞设定,从而可对设备进行合理的启停控制,是恒温恒湿环境测控较为理想的产品。 二、技术指标 Ø 精度等级 ² 温度测量范围 0--100℃ 精度 ±0.5℃ ² 露点温度  0°C--- 80°C<0.2 °C -25°C--- 0°C < 1 °C -80°C----25°C<2 °C Ø 分辨率 ² 温 度: 0.1℃ ² 露点温度: 0.1℃  Ø 型式 ² 盘装式仪表 ² 安装尺寸:90mm×90mm×120mm ² 整套仪表组成:盘装式表、露点变送传感器两套件组成。 Ø 触点负荷 ² 无源输出 2A Ø 电源电压 交流220V±20% 50HZ ² 功耗〈10W Ø 响应时间 ² 升温1秒 降温30秒以内 Ø 显示方式 ² 温度测量值显示 四位LED显示 字高15mm ² 温度设定值显示 四位LED显示 字高9mm ² 露点温度测量值显示 四位LED显示 字高15mm ² 露点温度设定值显示 四位LED显示 字高9mm Ø 设定形式 ² 键控式设定:温度与露点上、下限输出,连续设定,三态控制。 北京中旺新业 TEL:010-62977168/69/70-81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俩帮忙!这个温度范围比较合适!我想找一个体积小,重量轻的传感器或者记录仪。毕竟,高空测量需要用一个热气球把各种仪表送到高空,对重量要求比较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