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4-20ma电流转换

楼主(2005-07-18):
我现在应用一种运放芯片,用于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调理和温度补偿,但其芯片的正常工作电流是3-8ma,典型值是5ma,输出的信号是1-5v,现在我想将1-5V转换成二线制的4-20MA输出,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主要难题是传感器加运放芯片的最低工作电流已到6MA了)。有没有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运放芯片?请推荐,用量较大。

网友A:
购买我们的万能信号转换模块。详细资料敬请来电垂询!021-54807896

楼主:
因产品设计的时间进度要求,愿出一定的报酬给方案提供者。设计方案的成本要控制在30元以内。

网友B:
哈哈啊, 你是说给设计者30元啊,没必要的啊 你前面的话有些问题 你说输出是1-5VDC,又说传感器加运放芯片有6MA的电流 那么,你的传感器的阻抗是多少,阻抗很大哦,就太大了撒 如果说你已经作成了1-5VDC的变送输出的话 那么要转换成4-20MA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经常做这样的 转换 你是做压力传感器的吗? 你用的是MAX1452还是什么芯片,1464?

网友C:
先将运放部分电流降下来——换芯片。

网友D:
增加三极管作电流放大试一试。

网友E:
传感器加运放芯片的最低工作电流已到6MA,这时采用无源的转换器可能不行。需要有辅助电源的转换器,将小信号进行放大后再转换,来保证信号的精度和线性度。 如果产品设计的时间进度紧,可以买现场的转换IC。IC的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 看是否合适?

网友F:
xTR101/ad693/am402都行,但要具体情况具体使用

楼主:
回周公:我现在应用的是一个专用的运放芯片,可以一次性对温度补偿进行编程,所以没有办法换芯片的。 回城市传感:有些话你没有看明白,我想说的是采用的方案成本要控制在30元左右。我现在用的不是MAXIM的芯片,如果用的是MAXIM的芯片,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我现在通过运放芯片出来的信号是1-5V,但在部分工业场合,用的多是4-20MA,所以要做电流转换,但问题是,二线制的电流输出,其芯片和传感器的最低工作电流已经是6MA了,所以转换成4MA就有了问题。我现在用的是通用的充油扩散硅压力传感器。你如果有可行方案,我可以付咨询费的。

楼主:
回部长:你推荐的芯片在普通场合都可以用,但在我现在的情形下,不具有可行性,上述芯片的最低输入电流都不可能大于4MA吧?首先声明:我没有查上述芯片的资料。

网友G:
方案1:基本原理是用一个限流电阻,在回路上取输出电流. 方案2:通过A/D转换然后输出再经过D/A的方法,由数字量做中间变量完成V/I转换!不过精度取决于转换过程的精度.

楼主:
Re:边走边看, 1、在电路中加入一个限流电阻,不会改变电流值; 2、A/D再D/A应用上如你所说,精度会有问题,而且很复杂。

楼主:
是否有低价位隔离运放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请专家指教。

网友H:
可以用信号隔离模块将1-5V转化成4-20mA qiaoyu@sensor.com.cn wwww.klha.cn

楼主:
RE:传感器2004:请提供信号隔离模块的技术资料。你提供的网址我上不去。

网友H:
www.sensor.com.cn www.klha.cn 我的电话是010-82671108 乔宇,资料已发到你 的 邮箱了

网友I:
谁可以提供F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讯资料(最好有相关的例子)zjpeasy328@sohu.com 谢谢!

网友J:
你用的充油传感器内阻多大?

楼主:
RE:GCHU,传感器的桥路电阻是4700-5000欧姆

楼主:
re:传感器2004,你提供的信号隔离模块的成本太高,已超出我们生产压力变送器的成本,没有可能使用,能否提供低成本的产品?

网友E:
这里有IC,可以将1-5V转化成4-20mA。请问你需要的是隔离的还是非隔离的,30元成本的隔离转换器可能难找到。需要技术资料请到:www.sun-yuan.com 下载。

网友K:
用个简单电路就行,用块转换模块,成本绝对在30元内,要的话我有电路图提供

网友K:
要得话EMAIL我:venous_wang@126.com

网友L(2007-05-19):
我公司是压变经销公司。有计划投入压力的生产。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资料。联系人:杨立军 13605009240

网友M:
你的压力传感器是输出什么的是电压还是电流????用芯片干什么???多此一举啊直接用变送器啊

网友N:
我想做一个应变片传感器1-wire通行接口模块。在网上在好久都找不到内容,谁能给我一点帮助。(好像要把传感器1-5V转换到4-20ma输出,再由两块芯片完成 )我的邮箱cludy1999@163.com
qq:316487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