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用过S7-200仿真软件的朋友吗?SOS

楼主(2005-07-18):
请问有用过S7-200仿真软件的朋友吗?我下了一个西班牙原版的,不知道怎么的。运行程序的时候,点下面的输入按扭,对应的输入灯亮了,可是程序没有因为有输入而改变。求助高手帮忙啊!!!

楼主:
急啊!如果有朋友遇到过同样问题请帮帮我。 或者给我一个下载的地址,我重新下一个。

网友A:
告诉我邮箱,给你发一个 我的电话:13722633826 E-MAIL:yinruimianye@yahoo.com.cn

网友B:
程序下载了吗?运行了吗?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在原来的PLC编程软件里面点击文件--导出,保存为.awl的格式,再用仿真软件打开这个保存的软件就OK了,注意型号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是按照要求一步步做的啊。导出AWL文件保存,选择仿真软件里CUP型号。然后运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输入的按钮,点了,输入灯也亮了。可是程序没变化啊?但是用D200就是那个手操器就改变输入并且程序有变化。 我的EMAIL:CQDT_Jeffreyliu@yahoo.com.cn

网友D:
北村愚夫同志,可否发给我一份:lclwd2002@yahoo.com.cn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