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IG5型报“LU”,但电压正常,如何处理?

楼主(2005-07-18):
一台工业洗衣机内的LG变频器,SV037IG5-4型,一送电就显示“LU”,且报警不能消除,但测量输入电压正常,查看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压检测功能,直流电压值显示应该是正常的,423V左右。可是变频器就是没有输出,且故障报警不能消除。请教高手。

网友A:
直流电压值423V正常吗?

网友B:
400多应该不正常的。因该520以上,整流好着吗/?估计电源部分有问题

楼主:
对,交流电压352V,虽然说明书介绍可运行在380±10%,可的确是欠压了。但同时一台三垦变频器却运行正常。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没有坏,352V的电压是可以运行的."LU"低压报警后可断电等显示消失再上电.

网友B:
每种变频器的技术参数不一定一样的。一般的变频器的直流工作电压在500V左右,而你的电压只有423V显然不正常,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是352,那你的直流因该在480左右。会不会整流部分或充电电容有问题

网友D:
1. 首先,确认你的电机是不是3.7KW正常,然后查看设置FU2-30、FU2-36、FU2-37 2.FU2-21是故障消除后重启,FU2-06擦除故障历史, 3.FU1-38输出电压调整FU1-27转距补偿 http://www.5432.cn/down.asp?UserID=358148

网友E:
LG 技术交流 QQ:360902698

网友F:
电源电压检测回路故障!电压取样参数改变 ; 实测应该在560左右 变频内部电路反馈为420! 可以帮你解决,山东地区可以找我们! http://www.weisto.com 0531-88658780

网友G:
正常电压应是560V左右,我所在的公司是LG的维修站.代理商 公司电话:010-68945501

网友H(2008-06-26):
查电源检测部分电阻。

网友I(2008-08-10):
LS变频器LU故障在第3块板上.只要面板有显示,就可以说明电源电压检测回路故障.

网友J(2008-09-16):
能不能说把LS变频器LU故障在第3块板,是不是与模块的那块,还是电源板

网友K:
3相380供电直流滤波后400多肯定不正常。不报LU才怪!应该该520-550之间,整流肯定好,估计主电源滤波电容部分有问题 ,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也有可能启动电阻在正常工作后没有被短路掉,这样的话在带负载的时候也可能造成主直流电压下降而报LU ,》

网友L:
引用 网友K:
3相380供电直流滤波后400多肯定不正常。不报LU才怪!应该该520-550之间,整流肯定好,估计主电源滤波电容部分有问题 ,电容容量减小或开路,《也有可能启动电阻在正常工作后没有被短路掉,这样的话在带负载的时候也可能造成主直流电压下降而报LU ,》

我想也是启动电阻没有被短路.

网友M:
LG一级代理商,提供技术支持QQ77307753电话13818140163

网友N(2008-11-08):
支持杭州李工,完全正确

网友O:
仔细检查电源部分的那几个二极管,我有碰到过是其中一个二极管坏了,时间太久了,我也没记录,说不上是哪一个了。

网友P(2009-01-14):
发光二极管

网友Q:
18楼的回复完全正确

呵呵但是不排除其它的问题

网友R(2009-03-06):
检查POWER PCB ,  13073434865

网友S(2010-11-09):
发光二极管 ,基本上是对的,有遇到个N台了,

网友T(2016-01-16):
LG IG5一上电就报LU 四个指示灯一闪一闪,去掉LU报警后U,V ,W没有电压输出,看了各位兄弟,电压电源检测的故障,具体是指那个零件,谢谢指教

网友U(2017-09-22):
引用 网友T:
LG IG5一上电就报LU 四个指示灯一闪一闪,去掉L...

你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