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普通机床的数控改造

楼主(2005-07-18):
企业要在当前市场需求多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迅速地更新和开发出新产品,以最低价格、最好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去满足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普通机床已不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要求,数控机床则综合了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检测技术等先进技术,最适宜加工小批量、高精度、形状复杂、生产周期要求短的零件。当变更加工对象时只需要换零件加工程序,无需对机床作任何调整,因此能很好地满足产品频繁变化的加工要求。 企业要在当前市场需求多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需要迅速地更新和开发出新产品,以最低价格、最好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去满足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普通机床已不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要求,数控机床则综合了数控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检测技术等先进技术,最适宜加工小批量、高精度、形状复杂、生产周期要求短的零件。当变更加工对象时只需要换零件加工程序,无需对机床作任何调整,因此能很好地满足产品频繁变化的加工要求。 数控机床在机械加工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数控机床的发展,一方面是全功能、高性能;另一方面是简单实用的经济型数控机床,具有自动加工的基本功能,操作维修方便。经济型数控系统通常用的是开环步进控制系统,功率步进电机为驱动元件,无检测反馈机构,系统的定位精度一般可达±0.01至0.02mm,已能满足C620车床改造后加工零件的精度要求。 普通车床经过多次大修后,其零部件相互连接尺寸变化较大,主要传动零件几经更换和调整,故障率仍然较高,采用传统的修理方案很难达到大修验收标准,而且费用较高。因此合理选择数控系统是改造得以成功的主要环节。数控机床的改造目的是要求机床稳定可靠,以尽可能低的故障率运转。普通车床应用微机控制系统进行改造,可以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现将应用微机控制系统对C620-1车床改造过程作一总结分析。

网友A(2005-10-25):
能否提供方案

网友B:
不知楼主哪里拷贝的? 我也做维修改造,但一般只作早期的数控设备。对于原来是普通设备的,一直觉得非常难做。。

网友C:
我一直是做数控机床改造的,但我们大部分做的是原来就是数控机床,其实只是对机床的数控系统进行升级。很少去做把普通机床去改造成数控的机床。一直觉的那样做比较难,因为机床的机械设计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觉的风险大,所以一般不做普通机床改为数控机床的工作。请多说明一些改造例子。

网友D:
普通车床改数控也不是太难了,价格也不怎么贵啊

网友E:
楼上的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F:
普通机床改造是不怎么难的啊.一般的只需要一台数控系统,然后就是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啦.我做过的只是机床简单的改造!!

网友G:
如果用单片机加步进电机作简易改造,成本是低的,但要明白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用单片机做成本是很低,但我还不会这样做.呵呵

网友H:
做这方面的太多了,就是在重庆也有好几十家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把普通车和铣床该为数控的。

网友I:
把具体方案说清楚,可以吗?

网友J:
哪位大虾能介绍一下具体方案,谢谢wxkewei@yahoo.com.cn

网友K(2006-02-10):
改后和原机床精度一样的话就好改了,不用加丝杠回复:
qjw15@263.net

网友L(2006-03-13):
现在的改造方案较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M:
普通机床改造首先要恢复机床精度,需要一台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电机、滚珠丝杠。

网友N:
我也想发表点意见,想聊的252225345

网友O(2006-04-21):
    我们在做普通机床改造数控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其次就是精度要求。目前国内经济型的数控机床较多,而且价格还算合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个人认为改造的意义不是太大。如果要求改造后要获得很高的加工精度。那最好去买台与需要合适的会更好。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请多指教。

网友P(2006-06-03):
我们单位的是宁江机床厂出的单轴纵切自动车床,c1107,c1104, 我们想把它改造成数控的,有那为老兄愿意给点意见!谢谢!QQ 30949795  Email :lxh-134@163.com

网友Q(2006-07-25):
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R:
目前我正在对普通铣床进行数控改造,因为主要是针对单一产品进行加工,可以说是专用机,对产能有一定要求,因此我们是做多加工主轴,机床是弄出来了,但是存在精度问题,还有就是各加工主轴做出来的东西尺寸不一致.楼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S:
我是做大型机床数控改造的QQ:120501951

网友T:
本人对机床改造的原质是,用最低的成本做能达到要求的数控机床。如果在改做过程中有太多配件要换的话,改造的成本也会太高。特别是有要求精度改造的。

网友U:
这行早就引起了业内关注。西门子等都有专门的部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不单是技术还有销售。

网友U(2006-08-29):
能不能提供点价格信息给用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