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选用调查,欢迎讨论!

楼主(2005-07-18):
大家好! 小弟还是这一行的新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弟因为要写论文,在这里作个小调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多作讨论。 各位在做系统的时候(不管是任何形式、任何规模的系统,只要用到触摸屏就行) 1. 哪个厂家的触摸屏是您的首选? (1)Pro-face,(2)eView,(3)Hitech,(4)西门子,(5)Hakko,(6)三菱,(7)其他 2. 为什么选择该厂家的触摸屏? (1)功能丰富,(2)稳定性好,(3)价格低,(4)PC上的编辑软件好,(5)技术支持能力强,(6)口碑好,(7)其他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如果能加上少许评论更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3

楼主:
谢谢段永钢大哥了 可是我感觉还是Pro-face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大啊

网友B:
POP-HMI小型人机界面的技术支持好(上海博深)。另外,楼主既然要写论文,“触摸屏”就不能叫了,毕竟这是一种不太科学的称谓,叫人机界面更准确些。

网友C:
ViewX物美价廉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我是看到论坛里是这么叫的啊 人机界面的范围更广吧,我关注的只是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人机界面

网友D:
6:其他 我首选台达的DOPA系列人机界面,主要是该产品系统整合能力强,性价比高,产品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到位,全国34个分公司联网服务,能做到最快最及时的技术支持。

网友E:
(1) 西门子,Hakko (2)功能丰富,稳定性好,PC上的编辑软件好,技术支持能力强, 口碑好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支持 台达的我没了解过耶,国内市场上用的多吗?

网友D:
很多客户都在用台达人机界面呀请登陆WWW.DELTA.COM.TW看看产品介绍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 都是自己人

网友F:
同志们!!我们是不是该统一触摸屏的定义啊???现在触摸屏有两种意义:一是含有液晶模板做好系统的整体,能让人直接用手点就工作的一个器件.是已经做好了的.像三菱的触摸屏,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有加了LCD的触摸荧幕. 另一种是:讲触摸屏只是一个被动的元器件(就像传感器),加上控制器才可以工作.像台湾的AMT,美国的3M公司. 我的概念是触摸屏只是一个元器件,像三菱的触摸屏应该叫作人机界面.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说的好复杂...

网友F:
我只是因为天天接触到touch panel,才会如此说法,也是因为在和同行交流时常感到定义不同而交流时就会有困难,也没有什么复杂不复杂的,存属于个人见解.

网友G:
我同意护士小姐的说法,因为我本身就是触摸屏的生产厂家。触摸屏本身就是个感应开关。和其它的产品组合在一起就不能叫触摸屏了。

网友F(2005-10-30):
非常感谢白杜李先生的支持,不过我不是小姐,我是为先生,是为了维护touch sensor而取的触摸屏护士。顺便问一下,白先生是做的什么品牌的touch panel...

网友F:
非常感谢白杜李先生的支持,不过我不是小姐,我是位先生,是为了维护touch sensor而取的触摸屏护士。顺便问一下,白先生是做的什么品牌的touch panel...

网友H:
1,3

网友I:
我们单位设备用LG300及330共一百二十台套,三四年了,很少有问题的。大多故障发生在屏内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