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要接地线吗?

楼主(2005-07-18):
有50台仪表(带有485口),需要同在一条总线上与计算机进行485通信(距离300米),在接线时除了接AB两线外,是否要接地线?如何接?接地线有何好(坏)处。谢谢!

网友A:
用7520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Industrial/communication_module/communication_list.htm 地线不必了

网友B:
可以不用接地线的

网友C:
不必要接地,如果接地不好反而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D:
如果要接,记得链路上只能有一点接地,就是一段屏蔽网只在一个地方接地,切记不要把两块表的接地端子直接连起来,不然会干扰正常通信。

网友E:
RS485通讯不需要信号地,也就是说采用普通双绞线不接地可以正常工作。当应用于有干扰的场合采用时屏蔽双绞线时屏蔽线应单端接地(同强电地特别是变频器地分开),否则没有效果。

网友F(2005-08-20):
我做这方面已经有几年,你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可以相互交流一下,bolo1979@sina.com。

网友G(2005-09-22):
我有不同看法。 平衡差分驱动下,RS485双线都是信号线。接收端差分接收,不接地照样正常工作。 但是,两设备间如果存在电位差,造成接收端较高共模输入,有可能损坏接收端。应将互联设备共地。

网友H:
lipeng62同志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I:
接地的效果是好一些呢?

网友J:
如有一端的设备浮地,可不需要共地。 RS-232/RS-485/ RS-422接口 介绍和怎样正确应用? http://www.autoyx.com/oth/sp.htm

网友K(2005-10-31):
我用过,没用到地线

网友L:
激情如火:能否更详细的点评一下?!

网友M:
是不是考虑价格终端电阻稳定些。

网友H:
的确如lipeng62所说,平衡差分驱动下,RS485双线都是信号线。接收端差分接收,不接地照样正常工作. 但是,两设备间如果存在电位差,造成接收端较高共模输入,有可能损坏接收端。应将互联设备共地。

网友N:
从抗干扰角度来说也该接地。何况还有设备安全问题,接地为好。

楼主(2006-12-17):
不用接地!!!

网友O(2007-05-25):
补充lipeng62的一点:
如果各个仪表的RS485芯片的地是浮空的,可以不用把所有的地联接到一起,但为了防止静电,需加一个0.1uF电容和一个1M的电阻接到大地.
如果各个仪表的地都是接大地的,如果距离比较远,则需要把地连接一起.

网友P(2007-07-06):
须单端接地,以消除干扰;300米,最好加终端电阻,以消除波反射,提高信号保真度

网友Q:
距离近且有变频干扰建议加地线并把所有仪表数字地连接到地线上,如果距离偏远
建议加RS485光隔离

网友R:
同意lipeng62,但如果是光隔离的则不需接地。

网友S(2007-09-05):
如果我把485接成环形,就不用接终端电阻
是这样吧

网友T:
一般不需接地,但您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485的通讯能力是接32个标准负载,而您有50台设备,超过这个限度太多,是否考虑加上驱动或中继器这类,或直接选带载能力强的485通讯电路

网友U(2007-11-12):
单层屏蔽的RS485电缆其屏蔽层在一端接地,双层绝缘隔离(必须是绝缘隔离)屏蔽的RS485电缆,其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段接地!

网友U:
下面引用由什么都不知道在 2007-9-5 11:16: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我把485接成环形,就不用接终端电阻
是这样吧
--------------------------------------------------------------------------------------------
RS485不能接成环形!
    接不接终端电阻与传输电缆的阻抗是否匹配以及插入阻抗不平衡相关。再者,低速、短距离呈现的传输线效应相对较小,也无需接匹配电阻。
    长线、高速传输应该使用阻抗相匹配(一般为120Ω)、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

网友V:
地线很重要,有利于抑制干扰

网友W:
接一下地要好一些,防止通信干扰吗?如果不接地也可以用,我都用过但是相对讲接地有好处的.

网友X:
接地可以抑制共模干擾..但要單端接地.

网友Y:
大家说的都很正确,其中有一点我想解释下。关于485总线菊花链,是可以支持接32个设备,但是对于设备的驱动能力来讲大家是不会这么多的接的,一般来讲接个十几块设备就满足了。毕竟扩展一个串口的费用是很低的嘛,而且也防止了一个串口有问题,所有的设备都不能通讯的崩溃问题。50多个设备,用块4口的485串口卡或者串口服务器实在是最佳选择。            MOXA华北区授权代理商  北京时代佳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10-82570402  82570015  王春到 技术支持工程师。      呵呵,刚刚注册的,大家支持啊。

网友Z(2014-05-22):
我有二台外设与二控器通讯,一个用485,一个用232。当485与电脑连正常,连到工控上就不行。并联到电脑,除正常信息外,收到许多其它信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如果要接,记得链路上只能有一点接地,就是一段屏蔽网只在一个地方接地,切记不要把两块表的接地端子直接连起来,不然会干扰正常通信。  这是正解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我有不同看法。    平衡差分驱动下,RS485双线...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使用中,如果共模电压过高的原因是接地网造成的,并且通信电源的地与地网连接,这时你通过通信电缆的屏蔽网把地连在一起,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时最好使用隔离串口来解决问题。

这里只是说了一种情况,工业现场环境复杂,会有多种不同的情况,需要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先搞清楚RS485通信的基本道理,再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才好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

另外,你也可以考虑采用无线通信的方式,比如大为智通的无线数据收发器DW-M11,就没有RS485共模电压异常的麻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715367179。或访问我司网站ww.diwirf.cn

网友U:
<此处内容被屏蔽>
                                             电缆屏蔽层接地常识

1. 电缆仅有单层屏蔽时,屏蔽层一端等电位接地。
2. 当电缆双层绝缘隔离屏蔽时,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3. 当电缆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时,宜采用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专利号:2010 2 0559128.9谨防假冒)——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使用时,铠装层应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须一端接地!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http://bbs.gongkong.com/d/200408/50368_1.shtml

网友AB(2014-07-16):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1拖4口RS485集线器,3拖12口RS485集线器,1拖16口RS485集线器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fucan.com

网友AC:
客户现场可能出现电位差过高,建议客户现场多布一根地线,与RS485的地接起来。在实际运用中,不接地线的客户,比接地的客户反馈出来的问题更多,甚至可能烧坏串口。建议一定要良好的接大地。。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无需跳线)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DB9针、DB9孔通用)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源有源通用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A       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武汉波仕电子  www.232485.com  订购:向经理  18995634129

网友AD(2016-12-19):
网上也查看了好多,对于这个接地越来越有点迷糊了,现在项目上有点小的干扰,也不能确定,现在我想用1200RS485 CB1241通讯模块为例子,向大师们请教下:
1、485加上屏蔽线,一共三根线,根据系统手册上的说明,9针连接器连接针脚5(逻辑接地),这里的逻辑接地和大地PE有什么不同?逻辑接地是不是就是PLC24V电源的负极?或者是PLC里面电路上的一个参考点?(断开所有485设备的连线,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下,这个5针脚和大地不通,24V电源负极也不通)
2、485屏蔽线接信号板X20上的RTS还是M端子?(手册上是接RTS)
3、如果是系统机柜与仪表通讯,单端接地;如果是两个系统机柜间通讯,双端接地(来源网络);一般布线采用手牵手的总线拓扑结构,这样的话接入PLC的这一端是不是就接地了(5针脚或者RTS),这样就满足了单端接地的要求了吗?或者是说485通讯线的屏蔽线这整条线上只有一个点连接大地为单点接地?双端接地是对于两个系统机柜间通讯的,这个不是很了解,也请大师们解释下?
4、目前我这用的485通讯是屏蔽线每个485设备都接地了(通过端子排接的大地,别人设计的硬件),并且24V电源负极和大地也是相通的,现场设备都能正常工作,很郁闷,但是有时候感觉某个设备会动作迟缓点,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干扰造成的,不能确定,不知道怎么测量通讯的质量,现场只有万用表,求大神支招
问题有点多,逻辑也有点乱,请大师们帮我理下思绪,谢谢!

引用 网友G:
我有不同看法。    平衡差分驱动下,RS485双线...

网友AE(2017-04-13):
485信号用塑料光纤做传输链路来传输,能够解决电磁、雷击、浪涌等铜线无法回避的问题。

塑料光纤与双绞线应用场景相同,使用比双绞线更简单方便,且维护便捷,无需专业人员、专业设备,现场快速处理。可以关注www.copticomm.com。

网友AF:
看你距离吧,我做了很多,一般现场情况来决定,有可能要加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