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ABVIEW 软件对压力,温度的测量

楼主(2005-07-18):
我是一名新手,老师让我做个数据采集的课题,要求是对温度,压力等进行测量,用LABVIEW 进行编程,现在我门有一块华控公司的数据采集卡,HK-PCI812,但是它不支持LABVIEW ,请问不支持LABVIEW 是不是就是说没法用它来进行数据采集呢 ?是不是只有研华的数据采集卡才能用LABVIEW 来编程,由于本人从来没涉及过所以对这方面什么都不懂,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支持labview是说板卡不能够使用labview编程,但是你可使用其他的语言做程序。现在很多公司的硬件都支持labview,研华的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工控的厂商作的就不如专业测试仪器厂商了。

楼主:
谢谢指导!!1请问有没有用LABVIEW对压力,温度进行数据采集的例子,我刚接触LABVIEW一点思路都没有,希望能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labview里面有温度的例子,在Demo里面。其实都是一样的,板卡采集进来的是电压信号,通过软件将系数和电压相乘,得到物理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