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各位

楼主(2005-07-18):
各位前辈,请问伺服系统和定位模块是一样的功能吗?如果不一样又有什么区别?我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生,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定位模块是指PLC用来控制伺服电机运动的专用模块,伺服系统范围比较大,一般可以理解成控制器+伺服电机,也可以扩大到执行机构,其实伺服系统是一个大名词,可以包括气动,液压等所有可以控制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