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中何时用压力开关?

楼主(2005-07-18):
请教各位,在设计中何时使用压力开关?

网友A:
这个题目有点大了吧

网友B:
我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1、需要有压力开关参与控制的场合:比如说暖通空调系统中的水压控制(指在采用“呯砰”控制的场合,而不是采用PID控制的场合);空气压缩机的气压控制;其它设备的液体/气体压力控制...... 2、需要有压力开关参与保护/警告的场合:比如说有压缩空气参与控制的自动流水线的保护,当压缩空气压力不够时让设备告警,压缩空气压力低于最低下限时线体自动停止...... 另外,压力开关的选型还有很多注意事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