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7 比例换算

楼主(2005-07-18):
我用的是 西特C206传感器,铭牌上量程是0-21MPa,4-20ma输出,FIX7组态软件上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想换一个西特C209,量程是0-35MPa的,工程单位该怎么设,请指教。 我还想问一下,各位高手,DCS控制器接受4-20ma信号后,信号转变成什么信号,才被FIX7组态软件接受,组态软件接受的信号和FIX7组态软件上设置的工程单位是-56.870-46.530MPa有什么公式。

网友A:
我想问下,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电压,还是电流?如果是电量信号,你就搞清楚多少电压或是电流对应一个MP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