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FX系列PLC输入点无效

楼主(2005-07-18):
公司一台30FX系列PLC出现故障,具体表现为:所有输入点接通但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开机脉冲可以驱动输出点.

网友A:
有24V电源吗?直接用电线短路COM和输入点有反应吗?如果没有是PLC硬件故障,我们可以帮你维修。

网友B:
楼上大哥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大哥,需要说详细一点,我们才知道啊!首先检查电源部分,特别检查24V的电压

网友D:
输入端的电源有问题,需要维修了;

网友E:
一般來說是24V電源的供電有問題

网友F:
看来是个新手,先查电源。

网友G:
不要急,先查电源,再查输入端COM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