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51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5-07-18):
求助:1151差压变送器对应的二次仪表如何设置。变送器是智能型,测量范围-5kpa到0kpa  。谢谢! hongyongyi008@163.com

网友A:
二次仪表和变送器量程对应啊,-5kpa到0kpa.

网友B:
为什么不买我的呢 13237484382

网友C:
你说的产品我这里有 北京威斯特中航机电 010-89505975-8012 张素霞 13833650924

网友D:
如是4-20MA输出的 4MA对应-5KPA 20MA对应0KPA 中间取值-4KPA -3KPA -2KPA -1KPA,分别算出对应的MA值 ,根据仪表说明书设置仪表。

网友E:
不知楼主二次仪表是用哪个厂家的呢? 量程零点设成-5.00,满度设成0.00就OK了!

网友F:
跟别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一样输出一个4-20mA电流。 你别因为有个负数就糊涂了。

网友G:
两线制(4-20MA输出的), 4MA对应-5KPA ;20MA对应0KPA 。

网友H:
说明书啊。你看看就是了吗??不会接线就打电话给厂家,或供应商,, 问他们!就是了!!1151是4-20mA??,看看几线的,二次表的说明书有接线方法的!!你看看就是了

网友I:
朋友: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专家都在,你和他们联系没有错

网友H(2005-08-24):
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我建议各位买传感器时连数显表一块给配好,这样会省事些。免的各厂家扯皮。你也省事,要调试就一快给调好,到时现场调试时难协调。

网友I:
二次仪表换一下刻度标签(刻度盘,条)即可

网友J:
我并没有希望你买我的, 但是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帮你解决. 北京威斯特:张恒才 010-89505975-8007

网友K(2006-05-13):
作一迁移就可以了

网友L:
化工仪表qq群:24462942
欢迎你的加入!

网友M:
用248手操器,1151支持HART协议的,量程随便改。

网友N:
这种问题好象不应该问别人吧。

网友O:
用智能终端调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P:
量程零点设成-5.00,满度设成0.00就OK了!
  这位说的很对,就是不知道你的二次表是那个品牌的.看看说明书,就能搞定了.
  还有问题,就发邮件给我
calico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