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张力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07-18):
我公司采用爱默生公司的TD3300张力控制变频器作为收卷的恒张力控制,采用转矩模式工作,由于设计原因工作频率很低1HZ以下,收卷轴抖动厉害,如改为速度模式是否能有所改善,参数怎么设置,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为什麽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织布或造纸用.1HZ以下我认为不行.加变速箱吧.变频器不是万能的.机电不分家.要配合使用.

楼主:
谢谢毕工的建议

网友B:
低转速时输出转矩不够。加装减速机。

网友C:
加减速机

楼主:
如果改为加装减速机,怎样选择合适的减速比,我公司的设备线速度为10米,张力在100-500N之间

网友D:
我建议你使用伺服控制器,因为变频器在低频是无法输出相应的转距,而伺服控制器在0~50hz,可以恒转距输出。

网友E:
减速比1:30左右.

网友F:
谁说变频器在低频是无法输出相应的转距,去试试KEB的变频器吧.

网友F:
KEB控制器:1HZ时输出转矩大于200%电机额定转矩.有问题联系:13917476478

网友G:
用ABB的变频器试一下,效果很好

网友G:
ABB的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我又知道了不少东西

网友H:
老毕建议最合理

网友I:
恒张力可以理解为恒转矩控制,也就是变频器必须工作在工频以下的恒转矩范围内。但是一般变频器的频率不可太低。你先测以下收卷的最低速度与最高速度,比如最低速度就是60转,最高速度为600转,调速比就是10。这样就得使用5:1的减速机,使变频器工作于最低5赫兹,最高50赫兹的情况下,如果速度比太大,就考虑直流调速吧。恒转矩下,交流调速的速度比能做到十就不错了,但直流调速做到十是小菜一蝶。

网友J:
用丹佛斯FCD300的,可以实现,变频器减速器一体化的,定位精度也高,可以试试,

网友K(2005-08-17):
恒张力不同于恒转矩,料卷的大小变化对于恒转矩来讲会引起张力的变化,加一个磁粉离合器对于小功率的场合是不错的选择,我也很想了解变频器直接驱动的配置,但是感觉比较难,增加张力检测的的一个闭环控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L:
我同意"zhaors"的这一说法"恒张力不同于恒转矩,料卷的大小变化对于恒转矩来讲会引起张力的变化",如果要恒张力,我想张力检测和闭环控制是不可少的.至于驱动部分是采用磁粉离合器还是变频器控制,要看控制精度,磁粉离合器属于低精度,矢量变频属于精度较高的.采用增加减速机确实能提高工作频率,因为其力的放大作用,对张力控制精度也是有影响的.当然,如果速度很低的情况下,用减速机能避免比如磁粉离合器温升过高或变频器极低频率下的张力不稳.

网友M:
用ABB的ACS800,很好用!

网友N:
主意不少呀。

网友O:
同意zhaors"“恒张力不同于恒转矩,料卷的大小变化对于恒转矩来讲会引起张力的变化”的观点。转矩=张力*卷径。既然你的卷径在不断的变化,那变频输出转矩也应该要做相应的补偿了!

网友P:
其实我觉得还是加减速箱,恒张力采用配重实。增加卷收物料检测装置,变频器闭环控制速度即可。去年我做过类似装置,试过多种方法,最后这种方法行的通

网友P:
恒张力采用配重实现。(恢复有漏字,回复更正。呵呵)

网友Q:
如过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上面有TD3000方面的应用,也有用在恒张力收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帮助

网友R:
爱默生TD3300张力控制变频器做张力控制有三种方式: 1:张力闭环控制1(速度模式) 2:张力开环控制模式(转矩模式) 3:张力闭环控制2(转矩模式) 所以恒张力控制不一定就是恒转矩控制! 不妨这样理解: 1:张力闭环控制1(速度模式)就是通过调节电机转速达到张力恒定。张力必须形成闭环反馈,但是这时不一定使用闭环矢量。 2:张力开环控制模式(转矩模式)就是通过调节电机输出转矩达到张力恒定。张力不需要形成闭环反馈,但是必须使用闭环矢量(必须安装测速编码器)。 3:张力闭环控制模式(转矩模式)就是通过调节电机输出转矩达到张力恒定。张力必须形成闭环反馈,也必须使用闭环矢量。(必须安装测速编码器)。 如有疑问,请电话联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电话:0310-7189294/346-8018 马永刚

网友R:
转矩计算公式: T=(FXD)/2Xi T 变频器输出转矩 F 张力设定指令 D 卷径 i 机械传动比 如有疑问,请电话联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电话:0310-7189294/346-8018 马永刚 愿与大家交流!

楼主:
TO:飞天狼 不知您用的TD3300应用在何处,我公司的TD3300应用在印刷包装机械的收卷轴上,原与您做进一步的交流

网友S:
同意dongdong99的意见

网友T(2005-09-16):
用安川G7,它在力矩控制方面有成功案例,还可实现零伺服。

网友U:
和有:根据你的陈述,我认为在你的设备上应该还一配套的蓝沙装置(浮动装置),你可以试着调一下看看!

网友V:
恒张力的产生是靠卷轴的恒线速度来完成的

网友W:
没说的,加减速机吧.再好的变频器性能也要与机械结合.

网友X:
各抒己见

网友Y:
用速度控制也是可以的,F与(V1-V2)/V1成正比,即张力与速差成正比,保持恒定速差就是保持恒张力。当然,1HZ以下不是什么变频器都可以的,推荐ACS800和VLT 5000 PLUS.

网友Z:
转矩控制控制高精度张力时传动数比不能太大,否则当带材需要小张力时调节很难,用LE-40MTA+安川变频器+电机构成转矩伺服或速度控制,有很好的锥度功能.

网友AA(2005-10-22):
可以加大减速比吧,这样变频器输出频率可以提高,转矩可加大

网友AB:
一派胡言!我顶!!!

网友AC:
就知道卖东西

网友AD:
1.使用变频器,如丹佛斯.安川.AB很多品牌变频器都有转矩控制功能.要恒张力的话加张力检测实现闭环即可.
2.用伺服,是小菜一碟.
3.用磁粉离合器加张力检测实现闭环即可.
4.用直流电机加张力检测实现闭环即可.
5.用力矩电机加张力检测实现闭环即可.
真的很多方法.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变频器+恒转矩变频调速电机+变速箱.

网友AE:
可以采用丹佛斯5000FLUX磁通矢量型变频器,我们有成功案例。

网友AE:
我的联系方式:025-84661761

网友G(2005-11-26):
能换一台吗

网友AF(2005-12-29):
呵呵,用ABB的ACS800变频器加上它的卷取宏软件效果应该不错的,尤其是对厚一点的料,它能实现挂静张力不动,很稳定.

网友AF:
呵呵,如果是这么低的转速那变频器用的肯定是恒转距控制,因为变频调速小于共频就是恒转距控制嘛.虽然它输出的电磁转距是随卷径的增大是不断减小的,但能量守恒原理电机对外做的机械功率就等于板材受到的拉力对他做的功率FV,张力和线速度都一定,所以电机对外输出的机械功率是一定的,控制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啊.

网友AG:
  数控系统--多轴运动控制卡、控制器,步进/伺服系统

车铣床控制系统  弹簧机控制系统  植毛钻孔控制系统 封切机控制系统  绕线机控制系统 点胶机数控系统  焊接机控制系统  剪板机控制系统  NC伺服送料系统  激光切割雕刻系统激光打标机系统  雕刻切割机系统  印刷机控制系统  绗缝机控制系统  涂装机控制系统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网友AH(2006-05-01):
毕工说的对:
加变速箱吧.变频器不是万能的.机电不分家.要配合使用

网友AI:
我是艾默生的分销商.  TD3300在低速大张力情况做中心恒张力收放卷是不需要张力传感器;可以做张力开环.但是在高速小张力情况下需要加张力传感器做张力闭环的.
设计一个张力系统首先就是要确认所需的张力范围和线速度范围.根据这个确定是不是加减速箱,变频器和电机的功率选配.艾默生TD3000在1HZ时输出额定转矩是不成问题的,请核对负载转矩后决定是否要加减速箱.13006665862可随时联系.深圳

网友AJ(2007-03-10):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K(2007-08-05):
减速机必不可少啊!我有实例,G7安川5.5kw,7.5p电机加1:10减速机用于人造革收卷,最高速40m/min。

网友AL:
真是长知识!不过用什么都好,但不要用日本的电气产品!!!
个人建议!抵制日货!

楼主:
后来加大了传动比

网友AM:
美国TMT公司的plus3系列矢量型变频器能实现0Hz时100%转矩输出,对于张力控制的应用方式简便的令人吃惊,单就张力控制而言,无论什么工况都不需要再增加传感器及PLC,实在是太牛了!

网友AM:
有了高性能的TMT变频器,加减速机变得多此一举!

网友AN:
可以看看这个关与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应用方面的贴子,不少可以借鉴的: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594&page=1

网友AO:
恒张力也就是恒线速度,请问有什么变频器有自带的,都是通过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了,谢谢大家的热心支持,让我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AM(2007-09-06):
to  jnjunyi: TMT变频器就自带,具体的参数设置也很简单,你可以试试。

网友AP:
变频器在低频率运行肯定不稳定,前段时间刚改过一套分切机原来就是这个问题,加变速箱,提高运行频率就可以

网友AP:
低频运行不会稳定,加变速箱,提高运行频率

网友AM:
    一般的变频器确实会低频运行不稳定,TMT的第三代矢量控制技术不存在低速运行不稳定的问题,1Hz以下照样运行的很好!所以不用加变速箱。还有,改的分切机应该也加了旋编或张力控制之类,其实都没有必要。单就变频器而言,TMT是比较贵,但综合成本就低多了!
    21世纪什么最值钱?------效率!

网友AQ:
做恒张力控制有没有使用西门子6SE7系列变频器的大侠给我小弟讲解一下吧

网友AR:
和为:

   你在哪里哦?工程大的话,我们有兴趣.QQ:415690728

网友AS(2008-07-13):
     时过一年,不知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 减速机   提高马达转速。      如果转矩达不到,可以把变频器转矩提升降低。    或者直接换成恒转矩电机、变频电机也可以。

楼主:
时过一年,领导舍不得话钱也就一直在使用,对品质的外观也点轻微的影响

网友AT:
低速容易爬行,造成速度控制不稳定,这很正常。问题是你的设计怎么搞的频率给定这么低?完全可以考虑加个减速器,从而提高输出频率稳定控制品质,同时还有可能降低选用电机的功率,一举多得啊!

网友AT:
"恒张力控制,采用转矩模式工作"----完全可以,事实上转矩模式正是适合于张力控制的变频器工作模式之一,但那不是速度爬行的根本原因。建议在可能情况下还是尽量加装减速器。

网友AU:
美国哈帝称重系统特点-高精度(静态系统精度1/10,000,动态1/2,000),无砝码标定(C2电子标定专利),高抗干扰振(WAVERSAVER专利技术,可把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故障智能诊断(IT专利技术),SMM记忆卡,支持任何PLC通讯!
美国哈帝仪表在中国的总代理,专业销售称重传感器,仪表配料、张力控制,振动监视设备。
美国哈帝仪表公司中国总代理
联系人: 林万飞
电话:(8621)64940531-25
E-mail: linwf23@sina.com

网友AP:
支持43楼的,通用的解决方法

网友AV: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W(2008-11-02):
可以换极数多一点的电机,比如8极或10极电机

网友AX(2009-04-19):
老毕建议最合理 ,是不错啊,

而伺服控制器,应该不能连续工作的啊

伺服伺服吗

网友AY:
引用 网友I:
恒张力可以理解为恒转矩控制,也就是变频器必须工作在工频以下的恒转矩范围内。但是一般变频器的频率不可太低。你先测以下收卷的最低速度与最高速度,比如最低速度就是60转,最高速度为600转,调速比就是10。这样就得使用5:1的减速机,使变频器工作于最低5赫兹,最高50赫兹的情况下,如果速度比太大,就考虑直流调速吧。恒转矩下,交流调速的速度比能做到十就不错了,但直流调速做到十是小菜一蝶。

支持,低速张力系统一般建议用直流系统

网友AZ(2009-08-28):
用590可以实现。590dai

楼主:
已经彻底解决了,原来是安装的时候收卷架没有用膨胀螺丝与地面固定(原来只用了垫铁),在张力作用下与机械共振造成的.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BA(2010-06-12):
汇川MA33OA是张力专用变频器,网上可以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