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霍尔元件好坏检测!

楼主(2005-07-18):
很多人对霍尔元件好坏检测不是熟悉,在维修的时候,往往要判断是否好坏, 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据我维修的经验,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实例: 一台台达A系列22KW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网友A:
你好,能讲一下在运行时输出电压是多少伏吗?

网友B:
楼主说的好,赞同。

网友C:
罗工这个帖子实用,实惠好帖应加精华,希望在工作中多记录一些共享。

网友D:
不错,罗工写的维修案例比较具有实用性。支持这样的文章发表!

网友:
请多点发表这样的文章!!

网友E:
有道理?俺有问题请教一下罗工:关于变频器的输出点能否直接控制负载吗?如直接控制一交流220V的指示灯可以吗?

楼主:
老农民,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变频器直接控制一交流220V的指示灯,这个是什么意思,用不着变频器啊,晕哦,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我问这个问题,

网友A:
罗工,我的问题还没赐教呢!

网友F:
请教,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是指三相主电源吗?

网友E:
TO : 变频之子 我指的是变频器故障输出那样的控制点

网友G:
我有一台4kw日立sj100变频器通电显示过流故障,是不是过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以前就有一台变频器是同样问题退回厂家,现在过保修期了。

楼主:
霍尔元件输入和输出是个比例关系,它检测对象是电流,比如1000:1的霍尔,变频器输出是50A的电流,霍尔输出50MA电流,同时检测电压也要变化,变化的大小与电流是正比关系,同时和器件的阻抗有关系,修机器的时候检查输出电流是很麻烦的,一般检查电压很方便的,霍尔一般是4个脚,2个脚是霍尔的电源端,2个是检测输出.只要明白了它工作的原理,就好判断其好坏了.

网友H:
请问楼上,一般霍尔传感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大?多谢

网友I:
"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为什么呢?还有:“我想当变频器与plc结合,做喷泉的控制,垂直控制,我想一定是很好看的,有动感的,

网友J:
不错!!很有研究!

网友K(2005-08-28):
我单位用的一台海利普A型3.7KW变频器,通电一运转瞬间就显示过流,检查排除是线路和参数设置问题,换一台同型号的上去运转正常.请问是否是这台变频的检测回路有问题呢?用它带动1.25KW以下的电机正常,而正常使用是带2.5KW的电机!

楼主:
台达15KW的机器霍尔坏后,可以用200A/4V的国产带换,注意的是电源接线,+_15V,

网友L(2005-11-08):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对应的2.2v,过载点为3.3v,过电流电为4.4v,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一般按上述用要求配制。100Aat4v是100安时对应正负4伏,若有放大电路再进行折算。代换电流传感器应按上述要求实施。

网友M:
请问
一个有没有机器上三个检测器
输出电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N:
很好,顶一下

网友O(2006-02-24):
霍尔元件坏找不到原件,可用其他代替.但需进行在线检测,即带一个稍大一点的电机,50HZ时测量霍尔的输出端与COM之间的交流电压同没有坏的差不多(10%以内)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本人的做法和建议

网友P:
还是不要随易替换,有的不好的霍尔速度要20多us,我们一般要用3us的,过流保护的时间在8us左右,要是上了20us那后果你看一下!

网友Q:
最好不要随意替换。

网友R(2006-04-13):
好啊,顶一下吗 ,如再细说一番那就更好了啊!·

网友S:
“变频之子”最近忙吗?好久不见?

网友T:
我有一台三肯IHF5.5KW的变频,一上电就显示OCPN过载.把两个霍尔拿下了还是不行,换了主板也不行.不知是何原因,请问那位大虾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U:
    霍尔不能拿下,检查那四脚的小光藕(具体型号忘了),如果正常就是霍尔有问题了...

网友V:
请教:光耦影响过流的原理?

网友W:
看了今天的帖子收获真多.能面对面交流还好

网友X(2006-06-23):
请教:我有一台达A系列11KW变频器送电出现CF3故障.我把一个霍尔的输出断开后正常.但是发现低频率时电机抖动厉害.是不是因为少一个霍尔的原因.另外霍尔的型号上面没有.是不是也可以用200A4V+_15V的代替吗?请赐教.邮箱hjy-3333@163.COM谢谢了.

网友Y(2006-09-23):
台达B型22KW带负载一会儿跳GFF接地故障,查看电流不正常,是否为霍尔元件损坏,可用哪种换上???!!!

网友Z:
我的看法是:台达跳CFF和CF3有几种可能性,一为传感器,二为运放,三为排线,四为主板.这四种情况都有人遇到.你查一下!

网友AA:
经验之谈

网友AB(2007-01-05):
这年头广告可真多啊

网友AC:
经验之谈,真的学到知识了

网友AD(2007-04-26):
好帖,真正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好方法。

网友AD:
好帖,实践中总结出的方法。

网友AE:
楼主说的是电压型霍尔是这样的,但电流型就不一样了。若是5V供电的电流霍尔在没有电流流过的时候应该是2。5V左右。

网友AF:
我碰到一台三肯SPFF18.5KW的变频,一上电就显示OCPN过载,无论短路或断路,都消除不了该故障,并且其它电路没问题,我没搞好。另外有同事搞了一下。据他说,调了一下电流传感器内的电位器,就好了。有这种可能吗?也许是我经验欠缺,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如是电流传感器,一般短路信号和地端,故障就可消除。我想请教一下,有电位器的电流传感器,其电位器的功能是什么?怎样调节它?请给以指点!并请教电流型零尔怎么检测其好坏?

网友AG:
本人修过很多电流互感,没见到有什么不好,只要输出脚为零伏就好用了,交流:419129536

网友AH(2007-07-04):
我是专门做霍尔传感器的.02552773843  13851897355张

网友AI:
kanlai hai de xuexi

网友AJ:
谁说一说电流互感器上面的两个电位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K:
看了今天的帖子收获真多

网友AL:
    有的不好的霍尔速度要20多us,我们一般要用3us的,过流保护的时间在8us左右,要是上了20us那后果你看一下!   请问他们所说的3US,  8US的US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M(2007-09-22):
说的好,我知道,但是还要顶下哈哈

网友AN:
  好啊,顶一下

网友AO:
我也修过,只是还没有带载,搞不明白为什么会炸机.

网友AP:
20多us就是20微秒.

网友AP:
我也修过伺服的霍尔,换过里面的电阻.运放.就没换过那个小小的传感器头.没一个可以用的.最后换了新的就都好了!

网友AQ:
请教ATV28 2.2KW 1.5KW霍尔传感器用何代替?

网友AR(2007-10-30):
我的方法更简单,台达变频器跳输出侧短路我去掉一相后霍尔电源后一切正常.望大家参考

网友AS:
台达变频器A-22KW 输出电不平衡 短接霍耳试机OK 这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AR:
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流提供CPU跳过载保护,跳过流保护受模块影响.台达变频器有三个霍尔,其实有中间一相足够不需要那么多.短接霍尔有的机子会跳通讯故障此法不可取,去掉供电电源没有输出CPU不会得到信号.

网友AT:
霍尔有电流型的还有电压型的,一般电压型的多。但也有0~10V,0~5V,0~15V等几种范围的,一定要弄清才能换啊,不然就惨了

网友AU:
不接负载,会跳CFF,是单片机旁边的74H08 或14043坏了,焊下来,就OK了

网友AV(2007-12-26):
一定要带负载才能检测吗?不带负载呢?

网友AW:
今天在修台达变频器时,用楼主说得方法检测,方便实用。顶!

网友AX:
我有一LG-ig系列的,因电源线接地引起的故障。后来就不能用了,请问是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AW:
我想问一下,霍尔输出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F:
还人没从回答怎样检测电流型霍尔?

网友AY:
请教台达变频器VFD037M43A里驱动部份有四个二极管,上面标66BP是什么二极管?先谢谢各位啦!

楼主(2005-07-18):
很多人对霍尔元件好坏检测不是熟悉,在维修的时候,往往要判断是否好坏, 霍尔元件有电源,信号输出端,据我维修的经验,最好测量其输出电压,变频器在STOP状态下,电流应该是0,这时霍尔输出电压也应该是0V,如果测的电压有,一般这只就坏了,测量电阻和正常的霍尔对比也是一个方法,但实际看来坏的霍尔和好的电阻都差得不多,它的坏其实一般是上面的电位器阻值变化所致,导致取样电压点变化,CPU误检测出现保护,千万不要试着修霍尔,因为弄不好,会把模块炸了,在路检查输出电压是最好的方法. 实例:  一台台达A系列22KW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

网友(2008-01-17):
hehe  好东西 希望继续

网友AZ:
能否告诉danfoss5000系列变频器的霍尔元件如何辨别好坏

网友BA:
顶.好学东西了!

网友BB:
有没有霍尔元件的图片,想看看是啥样的。

网友BC:
师傅们真好!谢谢教导!

网友BD(2008-04-29):
很有学习价值,收藏并发给朋友看,谢谢楼主

网友BE:
很好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BF(2008-09-13):
,,,,,,,,,,,,难怪变频器会有这么多故障

网友BG:
不知什么是霍尔元件,搜一下

网友BF:
修毛,这点破玩意也来现,,,,,

网友BH(2008-12-22):
支持罗工,希望以后多发表点技术文章。

网友BI:
能否给一个图片看一下,没明白

网友BJ:
楼主的方法是不错,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是有的机器上电不跳GFF等接地故障,要运行一会,有的要运行几个小时而且要带大的负载才能跳,这种情况下客户把机器拿来修时怎么检测呢?我以前都是三个都换掉,我感觉这样太浪费,请指教!

网友BH:
罗工这个帖子实用,要顶起来。

网友BK:
晕,,变频器空载运行时频率给到0HZ,看看变频器输出电流显示多少不就知道了,显示有大电流或,上下漂移严重就是霍尔或采样电路有问题了.有的霍尔空载测输出电压有13V左右,但是没有坏,这和它内部电路有关,用时电路上要接下拉电阻.

网友BL(2010-01-14):
三端霍尔怎么判别好坏

网友BM(2010-11-12):
说得真的很不错我是新手。我想知道霍尔4个脚分别有什么用啊??

网友BM:
我有一台机子上电正常。一按运行就抱。变频器过载。怀疑是霍尔或电流检查回路出了问题。。但基础太差。不知道从那查起。罗工说的检查霍尔 输出电压。能详细说下霍尔4个脚的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