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是电缆坏了吗??

楼主(2005-07-18):
我前段时间买的本子跟PLC的编程电缆,用过3次,都是从PLC里面把程序传到我本子上啊,可是上次发现连接不上啊,今天我换了一台机器上的PLC试验,还是一样,一直在斟策,然后就是通讯愈时错误。请问是电缆坏了吗? 能用万用表量两端是不是同短,行不??

网友A:
编程线短路和断线可能性较小,看看线缆针脚是否有偏离。

网友B:
是哪种PLC的编程电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D:
是什么PLC?端口设置正确吗?通讯线不可能这么快坏的,我估计你是通讯设置不正确,仔细检查!

网友E:
请检测PLC的站号是否为1.

楼主:
台达的啊。参数没有问题的啊。因为我前面都连接上了把里面饿程序传了出来,我修改了一下。然后想传进去就提示这样哟。郁闷啊。 跟软件有关系的吗???我也觉得不会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A:
在WPL中,点选菜单 设定(O)--->通讯设定(P) ,将通讯站号改为0看能不能上下载

楼主:
好的,我回去找个用户机器试试。跟软件有关系的吗?还有人建议我把软件重新安装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谢谢各位热情的帮助,我把通讯站号改为1好了,正常通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把那个站号改成128了,还搞的我以为电缆坏了呢.呵呵.

网友C:
我早就说过了,查看参数是非常不错的手段!

楼主:
是啊。楼上兄长说的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改动参数。不知道怎么点错了也有可能,呵呵。 我最开始还怕烧了电脑的COM口呢。因为坏了PLC的我是不担心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