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紧急求助-可控硅的代替品

楼主(2005-07-19):
紧急求助 SanRexPak 型号 pk25f-160 kof27 我在广州找不到原型号,就试用同牌子的pk110f.160 问题出现了:电压不稳定,电流也不稳定。 (三相输入、510v、10a)设备是用于除去水中电子的 请问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是不是应该一起换掉呢? 或者谁知道广州哪里有卖的? 谢谢!

楼主:
各位老大,帮个忙行吗? 那个模块应该叫整流硅堆吧! 还是三相模堆一起换掉呢! 盼复

网友A:
你好,你这是个小问题,请你把你的数据参数提供一下,我们也许可以帮你推荐几个,你到时可以自己选择和使用,我的联系方式:0510-2798950或者e_mail;wx_hmh@sina.com另外我的FAX;0510-2798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