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到底实时性到什么程度需要用RTX?

楼主(2005-07-19):
有人说用了windows+rtx就不用控制卡了,可是RTX只是一个软件开发工具,为什么可以取代控制卡?难道指自己写控制函数?到底实时性要求到多少微秒的时候才需要使用RTX?使用控制卡真的会有这么多问题产生嘛?

网友A:
RTX不是什么软件开发工具,是实时内核。一般我们平常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是多任务的系统,低层0层由WINDOWS系统自己管理不对用户公开。当你运行一个线程时,这个线程将占用CPU的时间片,如果现在有一个优先级更高的线程向CPU发出请求,它会中断你现在运行的线程转而处理更高级的线程.你的响应得不到应答,等到处理完了高级的再处理你的,你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当然就不能叫实时了。平时的应用程序就是那优先级低的线程,高级的又被WINDOWS系统管理了,你永远不能得到实时响应(相对而言)。所以现在WINDOWS+RTX是厂家同微软合作搞的一个用于工业控制的系统,WINDOWS内核被修改为实时内核可以被你所运用。这时你可以把一些实时运算交给它处理比如换相运算/伺服PID/插补运算。就算死机你也不用担心运动会出差错。但这不是说就不需要硬件了,那你的控制信号怎么输出,反馈信号怎么接收?所以同样还是需要一些接口卡(如编码器接口卡,模拟量输出卡)的。现在很多所谓纯软数控就是这样的。但说白了这种实时系统还是一种软实时。

网友B:
答得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