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冷库果汁罐液位的液位计

楼主(2005-07-19):
什么样的液位计可以测量冷库果汁罐的液位,罐高5米,常压,工作温度0-80度,环境温度0-5度,符合食品卫生标准.

网友A:
可以采用非接触性液位变送器,或者是差压式液位变送器

网友B:
用雷达或者超声波都可以

网友C:
我这里有你需要的液位变送器,采用的是罩式结构,但是也要将传感器放入罐内 雷达的太贵,超声波的价格低些,但是其有一定测量盲区,除去盲区外精度也很低 有需要的话:13237484382

网友D:
北京威斯特中航机电为你解决烦恼 010-89505975-8012 张素霞

网友E:
是不是产品不能放入罐内呢,如果不是可以用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啊!不是非常贵,我公司给酱油厂做过。

网友F:
一般来说,对于卫生场合测量罐里液位使用静压式液位变送器,安装在罐子底部,这样的例子我做的多拉当然拉,我的设备也符合FDA,3A标准,如果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可以与我联系 TEL13585029045

网友G:
不就是食品吗!楼上的说的对,我们也有那种测食品的液位了。在食品方面多的太多了,牛奶啊、啤酒啊都做过!

网友H:
神游天下说的对! 当然也有用超声波、电容、雷达的。

网友I:
液位检测的方式有多种,上面已经说到了。大致两类:1、接触式,比如压力变送器,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2、非接触式,超声波,雷达。安你的需要选超声波可能最合适,5米量程,卫生型,7-8千圆的价格。我们有西门子的产品。有兴趣可来电垂询!021-64859191-311侍

网友J:
使用超声波测量安装方便非接触式的,精度高,我们经常给食品医药行业做.电话:010-58930518-219白先生

网友K:
就用西门子.妙声力的超声波(卫生级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欢迎咨询013308184906 tyjll@163.com FAX:028-87912755

网友L:
可选射频电容,他只有根塑料缆和果汁接触,不会影响果汁的,能全程跟踪料位变化,灵敏精确 010-62982683-810姜

网友M:
流程1,你好! 可以用静压式的,非常经济。只是接口要改一下,要符合3A. 我去过陕西富平、韩城等地的果汁厂。12米、8米罐都用过,客户很满意。 010-82325885 朱先生

网友N:
可以采用我公司生产的磁致伸缩液位计: 参数、性能 1.技术参数 量程范围 80~5000mm 软管可以到10米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供电电压 +24VDC±10% 输出形式 标准 RS485/RS422 数字输出信号 (数字) 有模拟的 2-20毫安 工作温度 T1: 0~+70℃ T2: -25~+80℃ T3: -40~+85℃ 2.性能指标 非线性(±%FS) 优于0.05; 重复性误差 优于0.01%FS 分辨率 0.004mm 温度影响 +0.007% FS /℃ 零点调整范围 100%FS 3.结构特性 测杆材料 0Cr18Ni9(304) 电子仓外壳材料 普通型(优质铝合金);接线端子型(1Cr18Ni9Ti) 连接形式 螺纹连接 M18×1.5 M20×1.5 3/4-16UNF(英制) 引线方式 直出电缆(默认长度:2.8m,也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 七芯航空插头 接线端子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网友O:
可用316不锈钢双法兰差压式液位变送器,性价比高,耐用,维护简单!

网友P:
用激光测距的传感器! 13338673778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