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行程开关问题

楼主(2005-07-19):
请教各位高手 : 有没有能够装在水里的行程开关,控制物体的左右方向的运动 或者行程开关的头部在水里也行 如果有的话 在那里能够买到 如果没有的话 什么方法能够实现物体在水中的左右运动 当它运动到最左边或者最右端的 时候 能够停止或者 返回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不见得非要把行程开关装在水里,靠机械装置来实现也行吧.

网友B:
把浮球改改能实现吗 ?

网友C:
用IP68的传感器来实现吧,它可以安装到水中,我们公司生产,可以联系去我们公司网页看看,www.tur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