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05-07-19):
在wincc5.1中,历史曲线时间轴时间不变化,变量值也不显示,但是项目拷贝到别的工控机上却恢复正常,重装了wincc,情况照旧。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
有哪位高手告诉我啊?

网友A:
组态正确吗?

楼主:
组态正确啊,其他的都能正常显示啊,这个项目文件拷贝到别的机子上,历史曲线就可以啊

网友B:
不行的话,就重新建立标签,重新连接

网友C:
你的wincc有没有授权,我以前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授权,在安装时我是跳过这个授权,然后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wincc软件装完,在运行就好了

网友D:
我也在为这个问题发愁呢,,有办法解决的话,希望gdw能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