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oneywell调试软件care

楼主(2005-07-19):
各位大虾: 一定要帮帮小弟: honeywell的调试软件care的一点地方不懂,求助! 谢谢!

网友A(2010-11-18):
提供各种楼宇自控调试软件
----------------------------

最新care v8.0/8.03/无需加密狗,任意安装多台电脑使用,可任意安装,所有功能都可使用,支持lon,支持最新的确web控制器.较低care版本也有care v4.01/2.6/5.0/7.03软件,无需注册 ,带注册机.可任意安装,所有功能都可使用QQ:66281476 WEB@DKXXW.COM
另外还可以提供以下系统调试软件破jie服务.QQ:66281476
美国ALERTON和清华同方楼控系统QQ:66281476
Siemens\EST\HONEYWELL\NITTAN\NOHMI\SIMPLEX\GENT\COOPER\GST\Notifier\Protectwell\Esser,等等调试软件,免狗破jie,或者usb加密狗QQ:66281476

honeywell XLS1000编程软件Fire Alarm Support Tools(3-SDU)贴牌 爱德华 EST3
提供XLS1000、EST、ALS3、ADT3000编程调试软件,需要请联系13727089701

有以上软件的3.2、3.4、3.52、3.6/3.72/3.74/3.82四种版本 ,另有EST的CRT软件CGP,诺帝菲尔消防的CRT软件.est+XLS1000+ASL3+ADT3000消防报警系统编程调试软件SDU\SDU破jie

网友B(2013-04-19):
我要下载啊,有没有啊,有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