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请教"关于Labview的应用"

楼主(2005-07-19):
请教:我在用Labview调试一个控制程序时,打开那个VI右上角就提示说No description available!这说明什么呢?调试过程中我发现我的软件对硬件不能控制!!为什么?所有的接口驱动都很正常!

网友A:
没有说明(注释)。 你对硬件定义了没有?检查一下。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Ni的硬件,那么你可以在MAX中测试硬件是否可用 如果可用,那么问题就处在你的程序上了 如果用daqmx来编写的,那么你需要确认channel,task,timeclock,write or read,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