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Mb1驱动问题

楼主(2005-07-19):
安装完Mb1驱动。 按照正常的情况建立配置文件, 然后运行驱动,提示出错。 出错信息如下: "Error-No Security key detected"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是不是装狗的驱动了

网友B(2006-02-17):
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咯
th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C(2007-03-12):
不用狗在二个小时运行时也可以用.是嵌入在IFIX里的

网友D(2009-09-22):
驱动7不能单独运行,将IFIX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6-12):
请教一下,我用MB1,起始地址是0001,结束地址0002,数据类项选float就报错了呢?我要连接的仪表里0001是32位浮点数的高16位,0002是低十六位。

网友F:
把地址改为40001 40002

网友G(2021-06-09):
请问最终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