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F231

楼主(2005-07-19):
我有两台西门子变频器,在未接电机的情况下,上电显示F231,有一台总显示,有一台上电后显示,断电后隔两分钟在上电就正常了,请各位仁兄指点。

网友A:
上电显示F231估计驱动部分短路了或者是检测电路部分坏了,另一台断电后可复位基本上是由于电容漏夜引起的,有问题多交流,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B:
把A7800换掉和附近的的电容也要换掉....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