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软起动器的故障!

楼主(2005-07-19):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一台A-B软起动器型号150-B360 ,使用旁路接触器控制(达速接点控制接触器)。现发现运行大约一个小时后就会自动停车,并且没有报故障,显示状态: 停止 0 A,紧接着按起动的话有时也会来.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要修的话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108006100327 拨这个电话试试

网友B:
既然用旁路接触器,自动停车就和软起动器没什么关系,查查线路连结

网友C:
你这个软启动器是不参预运转的这个是和线路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问题是出在了软启动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