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报“E”故障

楼主(2005-07-19):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SIMOVERT VC CONVERTER (6SE7021-8EB61)书本型变频器,现出现上电即报“E”故障,说明书上好象没有这个故障代码,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欠压

网友B:
主控板里的程序被洗掉了,“E”代码的意思是emptiness。

网友C:
你在上电的时候是不是在X300上的RS485的通讯线没有拔出来啊

网友D(2005-11-15):
我的没有RS485通讯线啊,还是报E,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E:
15V电源没了!!!

网友F:
按P+上P60=2 P970=0 恢复出场设置然后重新上传。

网友G:
显示‘E'是致命错误的一种。CUVC坏了或是内部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