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冷空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7-19):
求助“水冷式空调的工作原理” 请各位大哥给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弟实在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A:
这个提议不错~我也很想了解 哪位DX 提供些相关资料或者 讲大大致的原理~?

网友B:
水冷就是水冷呀,把散热管泡在水离就行了

网友C(2008-07-08):
水冷空调和普通空调的区别;

冷媒=水    压缩机=水泵

水的来源最好是深水井

网友D:
就是一个蒸发器安装在室内,用水泵供水到蒸发器内(水最好深井水)

网友E:
我厂有数台水冷空调,普通空调的室外机是靠蒸发器和风扇来散热,而水冷空调因是用水来冷却蒸发器所以蒸发器可和内机装在一起,其它的工作原理与普通空调一样。

网友F:
效果如何??

网友G:
很好,中央空调都是水冷的

网友H:
用冷媒和水进行热交换后水循环或者直接用冷(热)水进行循环

网友I:
恩! 了解一点,

www.dryq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