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水冷空调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7-19):
求助“水冷式空调的工作原理” 请各位大哥给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弟实在是没有接触过!!

网友A:
这是很早的技术了,完全是能源浪费,你还感兴趣?

网友B:
听有人说,水冷式空调省电;不知道是否真的?

网友C:
你可以诉说的详细点吗?我是制冷专业的,可对你所说的水冷式空调这一名词没什么概念,传统的中央空调较大型的是有水冷机组,也就是水冷换热器,有同程和异程之分,你所谓的水冷式空调是指的带水冷换热器的空调吗?

网友A:
完全是两个概念,水冷空调的确省电,可是非常耗水,简单的说:据我所知,水冷的就是用水代替制冷剂,不断的用水冷却。工作时需要大量的水。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

网友D:
嘿嘿,我听说广州地铁的中央空调就是用珠江水冷却的,德国西门子的设计,你说过不过时?

网友E:
青岛曾经流行过水冷空调,就是抽取地下水作为冷源,应为夏天的时候地下水温度比空气的温度低。而这样的空调一般是小公司安装的,抽取地下水之后没有回补地下水的措施,直接排掉了,对地下水是极大的浪费,据说已经被政府禁止使用了。耗电确实低,只要一个水泵就行了。

网友F:
中央空调就是水冷的啊,算不算是水冷空调啊?

网友A:
不是,大家没有看懂啊,压缩空气产生的热量用水来冷却,没有传统的制冷剂,因此需要大量的水来降温,省电但耗水

网友G:
现在好多单位宿舍用冷暖风机.和空调的室内机一样.冬天送热水.夏天送冷水.效果很好.

网友H:
水冷空调制冷原理和大型水冷中央空调,温室大棚的原理一样. 优点:省电(和冷媒制冷比只有其1/5).环保;空气保证是新鲜的(门窗要开着);不存室外温度超过45度时,室外机组停机的问题;没有压缩机组.干燥地区,如西北部较好. 缺点:安装工程量大,风道安装工作量很大.费一些水,还行. 我个人认为新楼装这种空调要好,维护量主要在过滤网和清洗上.

网友I:
楼主说的是不是也叫水冷机,如果是公家用,我会说好用,效果比家用空调好多了,如果自用,强列反对,耗水也耗电,跟本用不起。一般水冷机安装都要在进水口安装电接点压力表来起保护控制。如果要循环水的话,还要装加压泵,太麻烦了。

网友J(2006-05-18):
水冷空调在企业很有应用前途,可以用循环水。我们企业就是用水冷空调。效果很好。

网友K(2006-10-29):
中央空调不一定就是水冷的,有绣花里吸收的,离心的

网友L:
水冷空调就是用水来冷却制冷媒质的空调。和风冷原理一样的

网友M:
一般水冷空调需要使用地下水,水可以循环使用。但是井深在80m以下,很省电。

网友N(2008-10-31):
请楼主分清楚是用水代替空气散热还是代替氟利昂做冷媒,或者直接用水来换热?

网友O(2010-01-09):
德国进口Renold品牌——输送链条
与传动链一样,精密输送链也是由一系列轴承组成的,它们被具有约束作用的链板固定,彼此之间的位置关系十分精确。
每一根轴承包括一个销轴和一个套筒,链条的滚柱在其上旋转。销轴和套筒都经过表面硬化处理,由此允许在较高的压力下铰接在一起,而且可以承受经滚柱传递的载荷压力和啮合时的冲击。
各种强度的输送链都有一系列不同的链条节距:最小链条节距取决于链轮轮齿对足够强度的要求,而最大链条节距通常是由链板和通用链条的刚性决定的,如果有需要,能过强化链板之间的套筒就可以超越额定的最大链条节距,但是必须在轮齿中保留用以清除套筒的间隙。
东莞:0769-8805 3688
联系人:王小姐
E-mail:lsjd@lingshengjd.com
网址:http://www.lingshengjd.com

网友P(2010-06-15):
水冷式空调主要用于大型的中央空调机组,冷却水可以经过冷却塔风机散热后反复使用,是比较环保的。主要用在大型的写字楼、商场、对环境温湿度要求较高的企业等。

网友P:
用冷媒去冷却水,水再冷却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