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智能型静电接地报警器?

楼主(2005-07-19):
我要20个型号位QHH/PTS-GD的智能型静电接地报警器,谁知道那家产的?价格多少?

网友A(2009-02-11):
防静电接地报警器专业生产厂家

产品介绍:

外形精巧、安装简单、使用方便 、自动报警功能
产品特点:
本产品精度高,反应速度快,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
产品作用:
对人体手腕带接地系统实时监测;对整个接地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可保障(个人)防静电工作区接地系统正常使用。
使用方法:
将报警器放置或固定在工作台上,将戴好的手腕带插入插孔,报警器接地端接在保证接地良好的地线上,接通电源,即可正常工作,当灯闪并伴有报警声时接地系统出现问题,需要马上解决接地问题。
本产品出厂前以调试好,无须用户再次调测。
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确认报警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接通电源,插好手腕带,手捏报警器接地线,无异象,松开接地线时即可灯闪并伴有报警声,产品工作正常,否则为报警器故障,交供应商处理。

电话:0769-26763909 http://www.dgfjd.com

网友A(2011-04-11):
智能型静电接地报警器ZYX-209-1外形精巧、安装简单、使用方便 、自动报警功能
产品特点:
本产品精度高,反应速度快,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
产品作用:
对人体手腕带接地系统实时监测;对整个接地系统可以实时监测;可保障(个人)防静电工作区接地系统正常使用。
使用方法:
将报警器放置或固定在工作台上,将戴好的手腕带插入插孔,报警器接地端接在保证接地良好的地线上,接通电源,即可正常工作,当灯闪并伴有报警声时接地系统出现问题,需要马上解决接地问题。
本产品出厂前以调试好,无须用户再次调测。
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确认报警器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接通电源,插好手腕带,手捏报警器接地线,无异象,松开接地线时即可灯闪并伴有报警声,产品工作正常,否则为报警器故障,交供应商处理。

电话:0769-89773777  15899678945 http://www.332042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