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地址问题

楼主(2005-07-19):
最近在学习S7-300PLC,看例程时遇到个问题,恳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二 系统中有一块DI,装在4号槽;一块DO,装在5号槽。DI接些按钮之类,略去不谈,DO的地址安排如下: Q4.0 一号线状态指示灯 Q4.1 二号线状态指示灯 Q4.2 一号线灌装阀 Q4.3 一号线驱动电机 Q4.4 二号线灌装阀 Q4.5 二号线驱动电机 .... QW0 一号线计数显示 QW2 二号线计数显示 例程解释说,QW0和QW2外接液数显示器,我的问题就是,QW0和QW2对应DO模块上的哪些点呢? 按照我的理解,QW0应该是指QB0+QB1两个字节组成的一个字,可是QB0和QB1指的是模块上 的哪些点呢?(模块已被系统指定地址QB4.........) 谢谢

网友A:
被系统指定地址QB4可以更改为QB0,我看是出错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