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怪现象?

楼主(2005-07-19):
现有一个S7-200PLC,CPU为222的DC24V供电。当I0.0接通时I0.7指示灯亮,但PLC内部程序是I0.0接通,当I0.7接通时I0.0指示灯亮,但PLC内部程序是I0.7接通。哪位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怎样解决?

网友A:
PLC有问题

网友B:
PLC硬件有问题,不知道其它点如何,也许就是一个指示灯接错!很多工控的东西都有一些怪的现象!

网友C:
那PLC内部程序是I0.0接通~~是不是I0.7那个口有输出啊!!要是是的话那你要么退货要么你写程序和接线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一下不要搞混了就行!!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不过我上次用的西门子的PLC端子接触不好!!

网友E:
很可能是你有些地方搞错了.

楼主:
I0.0的点和I0.7的灯对应,I0.1和I0.6的灯对应,I0.2和I0.5的灯对应....I0.7和I0.0的灯对应,全部搞反了.但只是指示灯不对应,I/O点是对应正常的.搞不清楚siemens的东西这样也可以出厂卖. 郁闷!!

楼主:
郁闷,不传程序都还是一样的。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