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仪表的BCD输出方式

楼主(2005-07-19):
经常看到有的仪表技术参数上有输出方式:如模拟电压、BCD输出、RS-232。请教老师解释一下什么是BCD输出呀,谢谢

网友A:
BCD :二-十进制格式。通常由 8-4-2-1 格式组成,由 4 根线代表一个十进制数。 老的数字仪表常用,现在一般被串行输出代替。

楼主:
谢谢周公的解释

网友B:
想这个我懂,可是让周老抢先了。

网友A:
:) 十天你才来,不能怪我‘抢’了。。。。。以后还有机会!

网友B(2005-09-01):
呵呵,最近没有时间,工作上不太理想,想换地方了。

网友A:
这也‘介绍’?

网友B:
是说我怎么没有"抢"的N个原因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