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做电流传感器的点点看

楼主(2005-07-19):
我厂是机械厂,需要检测电机电流,电流降到一定的时候(可设定),输出一个信号启动补偿电机,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案。YSLDZ@163.COM

网友A:
传感器/变送器通常没有这个功能,需要加控制器配合。

楼主:
请问有什么控制器有此功能,能否提供说明书?

网友B:
实际上这种传感器是一个阀值电流传感器,我司可以做 025-86419504-16 南京中旭科技 开发部 王耀

网友A:
阈(yu)值控制在开始电机电流值没有达到设定时会不会动作?

网友C:
最好是使用控制器,用电流传感器控制电机会给测量带来干扰。

楼主:
我现在听说一种数显电流表可以达到此功能,还没看到实物,正在等,先看看再说,谢谢大家!

网友D:
LDZ: 你说的很正确 一台智能电流表,就可以了!你可以搜一下:交直流电压电流表,价位在110-160元内。这些表很便宜

网友E(2006-01-12):
检测电机电流的传感器我公司有做,025-5277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