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关于显示视频

楼主(2005-07-20):
ifix3.5, 如何显示外输入的视频呢?谢谢

网友A(2005-09-02):
一般需要一个视频的控件,可以通过网络传输视频信号,或你在本地加一个视频采集卡.

网友B:
如果我需要采集视频上的某个点 用ifix能实现吗

网友C(2005-10-08):
视频做成单独的程序。ifix中只负责调用一下,这些可靠些

网友D(2005-11-15):
对的用SHELL程序进行外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