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SIMATIC TP170B是否有屏保?

楼主(2005-07-20):
请问各位高手:SIEMENS SIMATIC TP170B HMI (单色)是否可以实现屏幕保护功能?其液晶背光5万小时寿命。

网友A:
可以实现屏幕保护功能;在25℃工作环境下,液晶背景光可以达到5万小时的寿命。如有需要這款觸摸屏(TP170B 6AV6 545-0BB15-2AX0),可以和我連絡, 我公司針對這款觸摸屏,正進行特價促銷。 东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晓逸 电话:0769-5833023

楼主:
dcmax:谢谢!这款 HMI 在25℃工作环境下,液晶背景光可以达到5万小时的寿命,也就是约只有 5年 的工作寿命。请问是否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关闭 液晶背光 以延长工作年限?谢谢!

网友A:
可以在不用的时候关闭液晶背光(可設定关闭時間),來延长工作年限。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是TP270有这功能设置,TP170A没有,不知TP170B有没有,可以在control选项里设置.

网友C:
我用过8色的有。

楼主: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不知道 单色 TP170B有没有有没有?可否在 Control 选项里设置关闭液晶背光,延长其使用寿命?谢谢!

网友A:
单色 TP170B,在 Control 选项里有可以设置关闭液晶背光选项,來延长其使用寿命。

楼主:
请 dcmax 再次确认一下: SIEMENS TP170B(单色)HMI ,在 Control 选项里具有可以关闭液晶 背光 选项设置,谢谢! 如确有该功能的话,我们考虑电话联系购买。

网友A:
确定有此项功能。

楼主:
请教 dcmax: 为了确认 SIEMENS TP170B(单色)HMI 具有关闭液晶 背光 选项设置(达到延长其运行时间的目的)我们查阅了有关资料:在Control 下面的“屏幕保护”选项中只有二种不同的屏幕保护背景选择,均不能达到关闭液晶 背光 的要求。看来还得更换为较高级的 TP270。另外:TP170B如何关闭 液晶背光 能否详细告知。 谢谢!

网友A:
好大学: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SIEMENS TP170B(单色)HMI 是 有屏幕保护功能,并没有关闭液晶背光的功能;不好意思,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