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MAK版本

楼主(2005-07-20):
我有LONMARK2.0版本,只能在WIN98下使用。但笔记本多装WIN2000或WINXP,安装双系统比较麻烦,请问2.0版本能否升级到WIN2000下使用?或哪位有在WIN2000下使用的版本可以提供 谢谢!

楼主:
对不起,弄错了是LONMAKER FOR WINDOWS

网友A:
LonMaker for Windows 应该没有所谓升级的问题. 建议你得重买一套才行. 目前的版本应该是 3.2吧. 和威健联络一下,他们是代理商. 应该可以提供你必要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