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触摸屏F940是否能直接控制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5-07-20):
触摸屏F940是否能直接控制三菱变频器,不通过PLC 据说深圳有位老师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A:
很多触摸屏都可以直接控制各种变频器的 QQ402022648

网友B:
FX-DUP 2.7及以上版本支持.

网友C:
可以的,我亲眼看到这种设置的,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希望和同行多多探讨。

网友D(2005-09-18):
这个根本就不难,没看到人家画面编辑软件里面已经有变频的选项吗?他的通讯方法在三菱公司的F900系列GOT的用户手册里面也有介绍。连接电缆线的制作图纸都有。其实三菱公司的很多资料没有对外公开。

网友E(2005-10-27):
当然可以。其中以富士POD资料最详细

网友F:
应该可以的.

网友G(2008-04-17):
当然可以,要设几个参数:PR117,PR118,PR119,PR120,PR121,PR122,PR123,PR124,PR79,PR5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