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屏幕被人加密了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05-07-20):
我们单位进了一台机器,我发现里面有几个问题不好用。想自己试着改动一下。可是在上传时发现有密码。(因为机器过了保修,问厂家不说,也不同意无偿更改,无奈时才这样)。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把里面的程序到出来啊?? 请高手给以赐教。谢谢!!

网友A:
解开口令也是需要费用的!

网友B:
是的啊!解开密码也要费用的啊!

网友C:
eview的屏是解不了的~~~~~

网友D:
就是你上上来好象也不可以修改了哟!

网友E:
如果屏里没有源文件即使上载了还是不能修改的,你上载的文件只能用来传到其他的屏里

楼主:
啊?这样的。那不是很麻烦啊。这做软件的也太绝了吧,那要更改怎么办呢?我知道象30的什么能改啊。

网友F(2007-08-18):
问题是上传不了!!
如果能上传  即使不能修改又怎么样?
不能照样再写一个? 最主要的问题是 eview 不支持上传

网友G:
问题是上传不了!!
如果能上传  即使不能修改又怎么样?
不能照样再写一个? 最主要的问题是 eview 不支持上传

哪个高手告诉你不支持上传的???
有意思!

网友:
谁说不能上传?谁又说不能修改?

网友H:
能解,关键是EVIEW怕侵权,所以不给你解

网友I:
各位是不是很少用这个牌子的HMI啊?

网友J:
不就是解人机的密码吗??
 随时都行。

网友K:
可以解啊,就是人家愿不愿意的问题

网友L:
得新写程序,根据PLC的寄存器来重写。

网友M:
eView屏当然可以解,密(和其他很多屏一样),
上传文件为.eob文件,然后在编辑软件里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致楼上!请问如何联系你!

网友O:
下面引用由patrickma在 2007-9-7 20:39:00 发表的内容:
  eView屏当然可以解,密(和其他很多屏一样),
上传文件为.eob文件,然后在编辑软件里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P(2007-09-19):
新写一程序比JIEMI快多了,PLC的JM比屏的容易多了,现在网上有好多JM的程序。

网友Q:
下面引用由patrickma在 2007-9-7 20:39:00 发表的内容:
  eView屏当然可以解,密(和其他很多屏一样),
上传文件为.eob文件,然后在编辑软件里反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
朋友,你反编译过eView屏吗?!

网友R:
我有个办法你可以试试!看行否

网友G:
可以解的
QQ 596716790
http://www.ytleader.cn
联系

网友Q:
我们可以把触摸屏中的程序上传到计算机中,然后再把这个程序在计算机里模拟或者下载到其它的触摸屏中运行。但是上传的文件为*.eob文件,这种文件是不能再通过EB500来进行编辑的,要反编译后才可以。
在EB500编辑界面中是不能执行[上传]操作的,必须通过[EasyManager]中的[UpLoad]来上传程序。
打开[EasyManager],设置好相应的参数,按下[UpLoad],弹出图7所示对话框:

                          图7

输入给该程序指定的文件名,按下[打开],这时如果该程序在设计时设置了上传密码,就会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将弹出如图8所示对话框:

                            图8

上传完毕按下[确定],然后到相应的位置找到该文件再下载到别的触摸屏中或进行在线模拟操作即可。

网友S:
用cermate触摸屏,有开发者密码权限最大,只要你知道开发者密码,谁设置密码都可以打开,cermate触摸屏功能很多,直接透过触摸屏下载PLC程序不用拔通讯线,界面设计也很方便的,有想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以加我,QQ:282667008
邮箱zhaohuiyes@163.com

网友T(2007-12-05):
是可以上载的不知道密码还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U(2009-08-26):
eView MT4000、MT5000、MT6000的密码能解吗?

MT500的肯定能解。

但如果是EV5000的软件,并且设置了上传密码,就难办了。解M软件还没出来呢。

网友V:
MT4000 MT5000是还不能解的,但500本人已经解过了,呵呵

网友W(2009-12-29):
怎么不能啊。。我就要以解啊。。664644080

网友X(2010-02-05):
对:pntech 关于

eView MT4000、MT5000、MT6000的密码能解吗?

MT500的肯定能解。

但如果是EV5000的软件,并且设置了上传密码,就难办了。解M软件还没出来呢。

eView MT4000、MT5000、MT6000 密码很难破J,目前貌似没有破J软件

但是500的话网上一大堆,随便就能搜索到,而且是free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Y(2011-09-24):
我也遇到一台mt4310的,想下载里面的程序就是下载不了

郁闷啊

网友Z:
没有密码是解不开的,反而那些能解开的倒让人担心了。

网友AA:
学习了!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AB(2011-10-25):
只要能上传就可以修改

网友AC:
可以用解 密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