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功率如何改变?

楼主(2005-07-20):
整个电路主要有以下部分组成:一块12v的电源板,两块制冷片,两个散热的风扇,一个温控器,其中制冷片的功率一般为40--45w左右,风扇的功率为8w左右,可是整个电路的功率达到130--140w,谁有办法可以解决功率变小,但制冷效率又不会改变? 是不是可以将电源的输出功率改变?怎么改?直接在输出端口并电阻可以吗?

网友A: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楼主:
首先感谢叶哥的回复,但有没有谁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呢?

网友B:
电源板的效率不高,换一个好的电源板试试 直接在输出端口并电阻不可以

网友C:
好象很多专业人士在研究这个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难题.就

网友D:
“功率变小,但制冷效率又不会改变”——有点永动机的味道! 我们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能量不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