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接触器的选型

楼主(2005-07-20):
请问ABB的塑壳接触器S型、T型有什么区别,选型时要哪些参数?

北极星∠?****_)ー

网友:
我也想了解了解.希望各位大虾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有没有塑壳接触器这个说法呢?是不是塑壳断路器啊

网友B:
楼主,更正一下你的说法,就你所说的ABB的塑壳应该是断路器而不是接触器,S型是MCCB Isomax塑壳断路器,是TM热敏电磁脱扣器,T型是MCCB Tmax塑壳断路器,是微处理脱扣器,是ABB新推出的产品。选型的话你最好通过ABB的选型手册,这个就比较易懂了。因为这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的明白的!如果你对低压ABB产品这块有兴趣,我们可以共同学习研究切磋下!

网友C:
ABB2005年的选型样本比04年的看上去复杂了许多,看起来蛮吃力的,不太容易理解。其实像这样的新推产品,ABB总部应组织一些培训,以便更快捷、准确无误地推广。

网友B:
05年的选型本上有几处错误的地方,楼上的,你发现了没有?

网友C: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哪些错误之处?平时帮用户选型、解答用户技术问题,总是用的着哪儿,才去看哪一个环节,就像用户咨询,A30的接触器搭配什么型号的热继电器等等,ABB的产品层出不穷,永远没有学到底,全都懂的说法,除非你的造就产品的人。

网友B:
是很明显的错误啊,你仔细翻下选型样本的后面几页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D(2008-09-30):
我觉得选型还是要贴近生活和实际生产的,这样易懂简单,主要是多查资料;

网友E:
ABB的东西虽然好用,但也挺麻烦,我这就有MCU2坏了,找资料也没有,烦

网友F:
开关电器,用国产的就行了.

网友G:
我觉得选型还是要贴近生活和实际生产的,这样易懂简单,主要是多查资料。

网友H:
ABB的东西查资料不方便.

网友I(2008-11-21):
ABB的资料怎么好像乱七八糟,,想找个断路器与接触器的样本都找不到呀,,哪位大哥有完整版的提供一下呀,,,chenxuejiao526 @163.com

网友J:
05年的选型本上有几处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