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高手请进!

楼主(2005-07-20):
CPU226(ORDER:6ES7 216-2BD21-0XB0)运行过程中有时出现故障:SF红灯亮,查看CPU的INFORMATION大致如下:FATAL(ERROR) COMPARE CONTACT ILLEGAL VALUE ERROR NON-FATAL NO NON-FATAL ERROR EXT。I/O NO I/O ERROR 现在可以肯定不是CPU的问题,而是软件(程序)有问题,但是奇怪的是有时很久都不出现,有时出现后重新做CPU CLEAR然后下载程序可以有时不行,有没有谁愿意帮忙找一下BUG,我把程序发给他,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程序有逻辑错误

网友A:
你把程序发给我看看,可以吗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用排除法检查到底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原因,程序编译通过后下载下去,如果是程序本身错误,那么下载到其他PLC也是如此,如果其他PLC无此现象,说明这台PLC有问题,因为重新做CPU CLEAR然后下载程序可以有时不行,说明这台PLC不稳定。

网友C:
FATAL(ERROR) COMPARE CONTACT ILLEGAL VALUE ERROR //致命错误:比较指令出现非法的值 NON-FATAL NO NON-FATAL ERROR //非致命错误:无错误 EXT。I/O NO I/O ERROR //扩展I/O错误:无错误 ---------------------------------------------------- 检查程序中所有的比较指令。

楼主:
就是因为我换了个新的CPU也仍然有此问题所以排除是CPU硬件问题啊。我同意microtomato的看法,现在我把怀疑有问题的一段程序删除了,目前还没有出现SF故障,这是一段将从外径仪(通过PPI口与CPU通讯) 传来的数据进行判断并显示的程序,现在删除后外径无法实时显示了。程序编译通过了不等于运行过程中没有问题啊,是吧?

网友D(2005-08-25):
楼主,可以把你有问题的程序发过来,我看看!我有一定的现场经验的!有些问题在现场才会出现的!bennie2@163.com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在程序中找到一个BUG,并将程序修改后重新下载了,运行至今未出现以前的故障。或许已经解决了问题。不过我还是将程序发给你,帮忙瞅瞅吧!

网友E:
可以想象,肯定是你比较的时候,两个操作数的类型不匹配,CPU的信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顺便问一下,你做的是线缆机械吗?那东西经常要外径仪,我也经常用

楼主:
是做线缆的生产线。我发现不是操作数的类型不匹配,是在主程序和子程序中设置的外径上限值不同导致的。我现在修改成一致,运行至今没有问题。

网友D:
楼主,实在不好意思!你发给我的邮件不小心被我删除了!我还是想看看你的那个程序!可以再发给我一次么!麻烦你了!

网友D:
邮箱是bennie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