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电量隔离传感器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行吗?

楼主(2005-07-20):
有检测变频器输出电流的电量隔离传感器吗?用普通的电量隔离传感器行吗?

网友A:
一般检测变频器电流都用信号隔离器,因为变频器干扰比较严重。我们生产信号隔离器010-64848327 招先生

网友B:
可能不行,干扰太大。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霍尔电流传感器,传感器输出为电流信号. 0755-89803959,严先生

网友D:
要想直接把干扰全去掉,是不可能的!传感器内部的什么隔离都没用! 放个铜板什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