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文本显示器?

楼主(2005-07-20):
请问有谁自己做过siemens文本显示器TD 200的传输线? 接法是怎样接的?

网友A:
用我们的POP-HMI小型人机界面(文本显示器)就不会有此问题了!www.chinahmi.cn / www.chinahmi.com

网友B:
要带电源的还是不带电源的。你查看手册B-4页。

楼主:
现帮别人改造设备。什么资料都没有,特向各位请教。

网友C:
siemens文本显示器TD 200的电源可以通过与PLC相连的通讯电缆提供,无须另加电源,向西门子供应商购买一根通讯电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