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接线

楼主(2005-07-20):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菱FR-A500系列变频器。其说明书上标有R S T 交流电输入,U V W接电机。但在R与R1,S与S1之间各有一个短接片,手册中注释为在使用高功率因数转换器或保持异常显示和异常输出时,需要拆掉此短接片,并提供外部电源到该端子。请问大家,我该如何接线?短接线是否要拆呢?

网友:
通常不必接R1、S1端子(内部已与R、S接通),两个短接片也不要拿掉。电源接R S T 就可以。

网友:
如果接R1、S1端子则一定要拿掉两个短接片。

楼主:
谢谢李老师,可以具体说一下R1 和 S1端子的作用吗?好比说我可以用它接什么电器元件?谢谢!

网友:
你上面不是说了吗!

网友A(2005-08-23):
楼上说的对,我们单位就是这么接的,具体的我没有深入的学习过

网友B:
同意楼上所有的看法!

网友C(2005-12-14):
不用拆
使用制动单元需拆掉

网友D:
l楼上,不要悟道人,看清了主题在回复.

网友E:
R1 和 S1端子是控制电源.RST是主电源.
R1 和 S1端子是为有洁净电源而设计的.

网友A:
又学到了一些

网友F:
R1和S1是为有洁净电源而设计的吗

网友G(2006-10-29):
R1和S1是控制电源,如果要控制回路在主回路下电时也要保持有电,就可以外接电源,这时要拿掉R1和S1,否则可能发生缺相的故障

网友H(2006-12-15):
又学了呀。

网友H:
也就是说R1和S1是外部供给控制线路的电源接入端子,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I:
大家是朋友说的基本正确,不过为什么叫洁净电源,RST输入的就不洁净?就是为变频器的控制部分使用独立的电源吧!

网友J:
我比较认同楼上的看法

网友K:
<使用高功率因数转换器或保持异常显示和异常输出时>
你用得到才接

网友L(2008-02-22):
R1和S1是控制电源,如果要控制回路在主回路下电时也要保持有电,就可以外接电源,这时要拿掉R1和S1,否则可能发生缺相的故障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没能外接电源,这时要拿掉R1和S1,操作面板就会不显示,因为没有电源。我在单位修过这样的。

网友:
hhehe 小的了

网友M(2009-04-26):
两个短接片不要拿掉。电源接R S T 就可以。短接片是用主回路的电源做为控制电源的作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R1和S1是控制电源,如果要控制回路在主回路下电时也要保持有电,就可以外接电源,这时要拿掉R1和S1,否则可能发生缺相的故障

不知道楼上说的是否有道理?

知道那两个脚短接了,但不知道为什么短接?

网友O:
制动电阻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