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PLC的pid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05-07-20):
我时刚刚接触pid的参数的设置。 请大家帮忙!!拉同僚一把。 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PLC?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西门子?三菱?还是其他?

网友C:
你PLC的型号都没有说,我们怎么帮你呀

网友D:
何必老什子自己编PID,买现成的PID控制仪表或者模块多方便。既省时省力,也不增加成本。控制效果更好,还不占用PLC CPU的资源。多好的解决方法!有兴趣请来电探讨。我们就有这样的产品,美国进口。

网友E:
请问西门子的plc226 的pid参数怎么配置,有没有现成的程序,给我参考一下!我要做一个小蒸发炉的温度和压力的自动控制! 哪位高手有,请发给小弟一份! 谢谢 hulibo52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