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5-07-20):
一台37KW的变频器带一台22KW的电机,运行在50HZ,请问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端的电流相等吗?若不相等,相差多少认为正常? (我试验的实际情况是输入端电流 2.2A 电压380V,输出端电流18.5A,电压387V) 请专家们分析,解释,谢谢!

网友A:
你的变频器还真是省电呢,输入功率比输出还要小好几倍。 几种可能: 你看错了;你写错了;你的机器说谎了; 找个卡表卡一下输入端电流吧。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有这种好机器能否介绍给我呀?

网友C:
真是省电的啊 呵呵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我都监测了90分钟. 我用的是ABB的.如果各位有条件的话,请测量一下, 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D:
太省电了!开创新气象,符合国家精神,值得推广。哈哈! 最好还是用表量量吧!错误是肯定的!

网友E:
大量节约电能,不错,可以推广这种变频器

网友F:
系统负荷小

网友A:
错在自己,最起码的能量守恒定律总是要遵守的吧? 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哦,有这好东西啊,去拿若贝尔学奖了.我支持有这东西的出现. 我想你是不是把1.85看成18.5小数点长脚跑了啊! 如果还有这事情啊,来信说说呢?我的邮箱:zhengyuxianqixiq@163.com

楼主:
TO :自由变频 你好!也许你说得对,我的确是空载(不过电机电流还是比较大). 请你解释一下原因好吗? 谢谢!!

网友H:
怎么可能???!!!

网友I:
如果是空载的话就对了,早说出来吗,害得那么多的人为你瞎操心,你不是明着浪费感情吗? 风机在空载的时候效率非常低,也就是功率因数低,多出来的那15A的电流是无功电流,被变频内部的电容吸收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好多半道子师傅老用这种假象把客户哄的像小孩一样的喜欢,其实就是无功功率作怪的缘故。呵呵!

网友J:
如果真是这样,我做个永动机玩玩

网友K:
TO:我要两句123 风机是不是也是电机带动呀,对具体电机来说其功率因数是可变的吗?若是可变的话,那为什么有的电机在其铭牌上还标上功率因数呢?向你请教。

网友I:
TO:无意争春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电动机的选型手册,电动机铭牌上标的功率因数指电机在额定的负载下的功率因数。

网友L:
变频器的测量是要用电动系仪表来测量的,<即指针式机械电流表>这样测量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吧.HMJ-OK@126.COM

楼主:
好,这么多人参加讨论。 “我要说两句123”说得有道理。 觉得可能是无功功率的问题,因为此时有功功率很小,大部分是无功功率。个人理解,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M:
可能是你用的仪表不适合!

网友B:
实在不对你用电度表量量看能否省电?省多少电?

网友N:
“我要说两句123”说得有道理。   是无功功率的问题,因为此时有功功率很小,大部分是无功功率。个人理解,希望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