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FRENIC5000MS5变频器

楼主(2005-07-20):
有部FRENIC5000MS5变频器,,接通电源后就电源进线的模块上面有个20W5欧的白色的大电阻就烧得裂开了,请问各位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谢谢

网友A:
模块严重短路了....

网友A:
20W5欧的白色的大电阻应该是充电电阻.....主要是回路严重短路.....

网友B:
我认为烧了。

网友C:
此电阻是并连在3个继电器常开两端的

网友D(2009-11-14):
FRENIC-5000MS5驱动器报警 OH1,是什么意思,那位朋友知道请回复

网友D(2009-12-29):
谁有FRENIC-5000MS5驱动器说明书,请求传送给我:zhang432708@sina.com;现有一台5000MS5驱动器故障0LI,刹车时过载报警,请朋友指点。

网友E(2011-04-13):
富士变频器维修电话13544035242  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