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

楼主(2005-07-20):
寻求F231故障解决方案

网友A:
检测故障....

网友B:
你是那个地区的!可以联系我! 0512-62193990

网友C:
你要说明你的变频器型号

网友D:
详细点说明你地问题,大家好可以帮你。

网友E:
IGBT及 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等故障! 可以帮你解决,山东地区可以找我们!    http://www.weisto.com 0531-88658780

网友C(2005-09-27):
F231故障 可能是由于电机实际转速与设定转速之间的差值超过P388和P390之间差而导致,原因可能是电机过载,可以钳一下电机工作电流是否达到其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