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300软冗余急求支持,在线聆听!!

楼主(2005-07-21):
有谁用过SIEMENS S7-300软冗余,我第一次应用,遇到难题,希望等待你的在线支持! 我的问题是:在不带I/O模块的情况下,所有的通讯调试都通过,同步也正常。但是把所有的I/O模块带上以后下载到CPU中,CPU都停止运行,急需解答!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2006-10-06):
没遇到过,查一下CPU故障诊断,看看是什么毛病?

网友B:
下载完硬件配置,在先看看硬件配置是否有问题。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C:
创建故障调用的OB80、81、82、83、87等

网友D:
你可以先把冗余那部分程序先下装,应用程序再分部下装。

网友E(2006-11-12):
我没有用过。